想制造倾斜旋翼机

楼主(2010-01-09):
就像V22鱼鹰那样的
初步采用2个共轴系统作为动力源
每个共轴系统用2个2200KV
电机
做
在450上改装
想问问可行吗
还有共轴的电调怎么弄,还有4个电机的供电和控制怎么弄

楼主:
另外有没有可以180度旋转的舵机?

楼主:
控制系统的链接和混控也是个问题
必须把两个电机弄成一个整体,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有没有这样的控制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来帮你补几个图片把 不错的设计

网友B:
翻转后重心改变怎么处理

网友C:
电路以实现,关键点在重心的控制。

楼主:
电路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D(2010-04-17):
重心好办,在机翼浆的反端装配重.

网友E:
该机的安定性能(在垂直转水平时)如何?
 如果不是全自动控制,手动操控时,又如何?

网友F:
两点支持,比较难控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