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人,昨天买了架掠食者,翼展1.6米那种,想玩FPV请问我还需要什么?

楼主(2010-01-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还是先潜潜水吧

网友:
........这个我告诉你 不加FPV 都难飞 。
新手我还是建议你买个翼龙 或者飞龙的2米EPO改了飞吧。毕竟这么多老手的经验呢

网友:
新手飞这飞机不好, 飞练习机吧。我也买了一台,但还没有装。

网友A:
还是飞翼龙吧。
假如你实在要用这个飞FPV的话,你还得买一套视频收发设备,摄像头,OSD,平板天线,另外根据你控的情况,选择控的功放,FF9的话,2到3公里是没问题的
1。既然你的预算是2K,买FF9差不多了,10C可能要3K左右
2。2.4G干扰不算严重啊,只是有障碍物的穿透力不是太好
3。飞1千米以上不成问题

网友:
我也在FPV,你需要的是多学习,控我建议买9XII,72兆的,到时可以加功放,以后飞啥飞机都能满足你了
视频收发射机:1.2G
摄像头:520线
定向天线
72兆功放
二次变频接收机(带灯的)
OSD
另外你需要动手能力,熟练的技术

网友:
谢谢各位,我参考一下你们的意见哈

网友:
唉,抱着和我相同的幻想买了相同的飞机,我的那架现在还在角落里吃灰。
1.机身太窄,除了头舱以外,整个机身完全无法安装任何设备,设备配载困看,中心也不好调整。
2.最大不能安装超过9寸的桨,否则起飞容易扫地,一般2212-2217足够了,再大的马达也没意义了。
3.由于负载空间有限,也无法搭载大容量电池上天,续航能力有限。
4.原厂设计必须把机翼粘死,运输很不方便,需想法改为活动的。

网友:
我在想,如果能把机身等比例加粗一倍,翼展,机身长度等比例放大到翼展2米左右的水平,这应该会是个很好的长航时FPV平台。

网友:
这台飞机,飞的不稳,FPV绝对晕!

网友:
20KM??
业余设备有点勉强吧。。。
不要让JS所迷惑啊它们都在上面加了一个标签什么FPV载机。什么飞机都可以做FPV载机,三角翼都可以呢。。。那个飞机玩玩仿真是可以。。。
模型是模型。真机胜任的功能不等于模型也可以。模型有模型的好处。。可以不按真常规布局。
如果真想爽玩FPV,,就选择滑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飞翼龙吧。
假如你实在要用这个飞FPV的话,你还得买一套视频收发设备,摄像头,OSD,平板天线,另外根据你控的情况,选择控的功放,FF9的话,2到3公里是没问题的
1。既然你的预算是2K,买FF9差不多了,10C可能 ...

哪里能买到2K的FF9啊,有的话我秒进

网友:
怎么现在新人这么有钱啊呵呵,而且装备一上来就好的设备,20KM晕 你飞这么远干什么啊,飞丢了尸骨都找不到了。
新手飞这个飞机更加难哎

网友:
这个机机我飞过,调好后好飞,象滑翔机一样,我就照着做了个2M的,就是用来飞FPV的。

网友:
楼上的强~~
楼主飞行技术怎么样啊?要是刚入魔就先练技术吧,不然损失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