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镍氢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0-01-09):
我用B6充镍氢,设置好充电电流后,长按确定,总是
connection
break,
镍氢是接在串充上的,请各位帮助,谢谢

网友A:
电池连接不正确或连接不上, 再检查连接的问题吧。

网友:
没连接串冲线吧

楼主:
是接的串充啊

网友:
平衡线呢

网友B:
检查线路是否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