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电机的这个怎么补?

楼主(2010-01-09):
如题,我本来是想把光驱电机的主轴敲出来换个长的,没想到这个被我敲出来了。不知道怎么补。大家支支招。不然没法换主轴啊

楼主:
饶线用直径0.55mm的漆包线星型接法饶15T。把原来的磁钢拆去,用12片5X5X1mm钕铁硼换上

楼主:
主电机用的是cd无刷电机直径18mm、厚度7.5mm的定子改制的,用的是害虫的10*4*2的钕铁錋磁铁,0.45漆包线绕13匝,效果非常好,电流没有超过3A

楼主:
尾电机用的也是cd无刷改的,定子直径18mm。厚度5.4mm。用0.21的漆包线绕了30匝。用的是原来的外壳,换了害虫的6*4*1的钕铁錋磁铁。效果业很好哦!力量足够、电流最大只有0.7A

网友:
太小,没有多大力量,你可以用软驱的定子来做电机。

网友:
图上的电机感觉还不错 滚珠轴承的 不过还是别补了 就算中心补上了中心孔也不好定位  搞不好还不同心 车一个还不值得 还是直接换一个光驱电机吧 一般电脑店就有 淘宝也有 地址已经发站内信了 不过直径是25mm的,整个厚度10mm  定子有点薄 不过价格便宜

网友:
电机感觉还不错 带滚珠轴承的,什么牌子的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