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不安排气管直接启动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搞坏发动 ...
发动机不安排气管直接启动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搞坏发动机

楼主(2010-01-09):
就那个小日本的
发动机
,不安排气管直接启动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搞坏发动机

网友A:
我觉得坏不了,不过供油是个问题

网友B:
耳朵受不了
除了声音大,就是功率下降,(排气没了回压,新气逃逸更快),还会喷火!!!!!

网友C:
:loveliness: 4 冲的没什么问题 2冲的就没劲了

网友D:
怎么供油呢?
赛车有一种系统叫“fire missing”,有点类似这种无回压排气,不过貌似低速扭力会损失很大哦
支持Lz做实验来看看

网友E:
变相贫油

网友F:
主要是供油成问题 不好着车 还有就是功率下降

网友G:
独自隔岸观火!悠然自得~顺便 丁页!

网友H:
放心吧,不会坏的。
没排气管的功率比有的要大10-15%,(谐振管除外).因为排气顺畅,没有排气阻力。你要有转速表可做个试验。声音大得刺耳。油箱要尽量靠近化油器,比有排气增压的供油要求要高些。很多骑2冲赛摩的都爱去掉排气管,为的就是提高功率。但结果就是过街耗子,声音太讨厌。

网友I:
楼上说的好

网友J:
二冲积的排气管不仅是为了排气与消音,同时还能加大发动机的功率,但不安装也坏不了!

楼主:
就是说能发着了

网友K:
四冲程的拿掉排气管高转速出力会大,低转扭矩就低了。。
二冲程的拿掉排气管功率会降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