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有关双发的问题。。。

楼主(2010-01-09):
为什么大家都说双发的无刷快艇不好调???我是一个新手,请老虾们教导。。。。。跪求原因啊。。。。好人有好报。。

网友A:
先自己尝试,问题都可以解决,关键是问题能不能被发现

楼主:
哦了。。好人。。  感动中。。。

楼主:
那有谁可以跟我解释以下吗???大虾们请教一下。。。。。

网友B:
不是不好,也不一定失败,你把你的思想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能否成

楼主:
我想用这些配置。。。FSD3665 kv2399的两个。200a电调两个。九克舵机两个。。。。。可以吗。。用什么电池???
老虾们你们给些意见速度能上七八十左右就行了。cat的

网友C:
在没有混控情况下只能尝试
关键是解决转速同步问题 要求电机电调电源一致性要好 这些动力解决好了 其他都是小问题了

网友D:
如果控不带混控的话加个混控件(一百多元)就解决了. 控要三通的.

网友E:
9g 舵机没有戏。。换一个。。。

网友B:
大哥,你还没说,你的cat的size

网友F:
你这个配置需要两组电池独立供电,舵机最好用一个大力矩的标准舵机。如果用硬轴的话就比较好用正反桨,用软轴要用正反桨就比较麻烦,要找同规格的反向软轴。

网友:
我同你都是遇上电机和电调同步问题!电调可以自己调同步。但是电机就没可能自己搞同步啦。还是请厂家加钱搞搞罗。。而我是用13公斤的金属齿轮脱机的。而电机是B3660 2700KV 200A电调上11.1V电池和贾生说的一样是双电池独立供电的但是脱机还是用了4.6V的小电池另外供电不过我想试试上20V以上的电池试试会怎样不如你帮我试试啊(我也是玩双发CA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