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水机很漂亮,请教高手如何配置动力?

楼主(2010-01-09):
很漂亮的水机,但是自己手上有动力设备(也不想买整机),朗宇2212KV1400  30A   8060浆和XXD2208KV2600    20A    5030浆,电池  11.1v   20C     1000mah到1500mh.不知道哪个合适这个水机呢?还是另外更合适的搭配,听取高手建议,谢谢!

水机相片

水机相片

厂家的参数

厂家的参数

网友A:
如果还没买的话,劝你还是别买了,换海风吧。
至于理由你可以问一下魔界英豪。

网友B:
很漂亮~~  不知道飞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没买的话,劝你还是别买了,换海风吧。
至于理由你可以问一下魔界英豪。

晕,都到路上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  不知道飞机怎么样?

没玩过,等视频和相片吧,呵呵

网友:
朗宇2210电机,桨换7035,电调20A,足够爽飞。注意接收机和电调的防水。

网友:
这款飞机是艾特出的 还算不错 就是太小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都到路上了哦

2210足够。
一款没有水舵的水机,在有风的天里方向舵效较差。小心回不来。
一款这么小的船身式机型,在有风的天里,容易钻浪、螺旋桨打水、设备舱进水、船身难以离水。所以建议还是在三级风以下平静的湖面里试飞。
模型飞机还是讲究设计的,对“艾某“公司一直比较反感。几款失败的机型却卖着高昂的价格。误导了初学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没买的话,劝你还是别买了,换海风吧。
至于理由你可以问一下魔界英豪。

扁豆说的没错,这确实是一款能让入魔者信心跌入谷底的机型,从它的外表确实很让入魔者心动,再看看它的宣传广告:http://www.art-tech.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102  以及里面那段精彩的低空通场的视频,太容易勾起占有的欲望,当拿到这价800元左右的全配飞机时心里别提有多满足啊!(去年也是现在这个时候给自己买的新年礼物)
之后的日子简直是一场噩梦,不论你如何努力实战演练结合模拟器的练习,每次飞完都是扫兴而归,不是起飞后倒栽冲就是在水面滑行到没电,附近的很多热情的阿姨还给了美名称其为“水上飞艇”,终于在某一天有风的日子偶然离水起飞,招致阿姨们都驻足欢呼,久久不愿离去,但是这样的飞行好景不长,左手的拉杆一点都不能放松,否则机头便立即向下,飞行时人处于高度紧张,经常因稍不留神或航线不规则而坠机,总共成功起飞只有可怜的3次,但机身早已经成为“木乃伊”了,当然那时我的操控能力也有限,但这对于入魔者来说确实偏难,另外,原配的动力一定要换掉,这方面可以请教只上九霄,他改的不错,据说飞的挺爽(当然他是位老鸟)。
其实你完全可以买该机型的空机,那样会更超值!祝你飞行成功!

楼主:
谢谢扁豆和英豪!
由于场地的限制,家门口有合适水机的水域应该玩玩水机不错的
水机的选择实在很少,在还不知道海风的情况下拍下这个水机,当然我买的也只是空机,连高价的浆和什么塑胶套件都没要,只是拍的机身,机翼,尾翼和贴纸。不过“艾某”的飞机是有些价高唬人啊。先玩玩吧,以后估计不会买“艾某”家的JJ了,因为购买过程并不算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0足够。
一款没有水舵的水机,在有风的天里方向舵效较差。小心回不来。
一款这么小的船身式机型,在有风的天里,容易钻浪、螺旋桨打水、设备舱进水、船身难以离水。所以建议还是在三级风以下平静的湖面里试 ...

是我把电机参数弄错了,是朗宇2212KV1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把电机参数弄错了,是朗宇2212KV1400

这绝对是暴力配置了,桨用6030估计就够了。

网友:
不行,2212电机要用8寸桨,要不就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扁豆说的没错,这确实是一款能让入魔者信心跌入谷底的机型,从它的外表确实很让入魔者心动,再看看它的宣传广告:http://www.art-tech.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102  以及里面那段精彩的低空通场的视频,太容 ...

英豪对cotta回首的不堪,不禁让我回忆起了让我晕倒的那两架翼龙和4个翅膀!
想想自己第一次去F1,在一堆OXAI中拿出两架翼龙,一小时里要到场外拣三刻钟的飞机。别人控着飞机在飞,我是跟着被风吹着的飞机在跑
听猎鹰的建议,上了好小子,从此才体会到操控飞机的乐趣。
让人欲哭无泪的翼龙,也是“艾某”公司的产品.........

网友:
水上飞艇

楼主:
这论坛不正常,一直没能上来
正如英豪和扁豆所说.....
让人失望的第一架艾特JJ,也是最后一架....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试一下环球飞的画眉鸟和TL-2000,很好飞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