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啊!液压减震原理?

楼主(2010-01-09):
为什么减震器会用液压来减震呢?液体都是不可压缩的呀。为什么不用弹簧呢?结构更简单呀?液压不是用在千斤顶上用来放大力的吗?

网友A:
应该是液气减震吧?

网友B:
楼主感念搞错了
汽车轮子旁边装了两个玩意 一个是弹簧 一个是减震器 如果没有减震器 当轮子撞上一个石头 那汽车就要晃荡好几下
减震器是根管子 管子里面灌着液体 中间一个活塞 活塞上有个活门 当活塞两边运动的时候活门对其中的一个方向的液体流量开大点 也就是活塞压缩的容易 张开困难
当轮子撞到石头的时候弹簧被压缩 但是当弹簧要放开的时候 减震器的活塞被液体限制了 要慢慢的放开 于是弹簧的震荡周期被破坏,震荡能量被减震器液体破坏了,汽车只是点一下头 而不是晃荡好几下。
是不是“减震”了

网友C:
液压减震器其实就是弹簧减震器 里面利用液体在两个腔体中间的小孔来回挤压 说白了 就是利用液体阻尼原理

网友D:
楼上两位正解.

网友E:
减震是用弹簧没错的,液压是阻尼延长回弹时间,,两者结合能过滤大部分震动

楼主:
原来如此。明白了!这个问题提到百度上硬是过期了都没人说,还是这里高人多啊!

网友F:
世界上还没有单纯的液压减震(楼主也说过液体是不可压缩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油簧减震或者油气减震。在减震过程中必须要弹簧或者空气(氮气等)作为压缩及回弹介质,阻尼器中的减震液(阻尼油)延长回弹时间(可调)

网友G:
楼上几位回答的太好了。

网友H:
减震弹簧和减震器大多是分离的,下面是液压减震器原理
也有组合的油气弹簧
电调阻尼孔大小的减震器总成

网友I:
高手如云
学习了

网友J:
弹簧是储能元件而不是阻尼元件,弹簧吸收冲击振动的能量后由阻尼元件吸收转化为热能,二者缺一不可

网友H:
气死我了,昨天发贴时能看见图片的,
液压减震器

网友H:
哈哈,又气死我了,现在上面11楼的图片又有了

网友K:
气死我了,没图片

网友H:
又没了,服了,不死了

网友L:
11楼说的比较专业,阻尼元件讲能连转化为热能,叫消震更贴切点
说破坏了弹簧的周期,延长了回弹时间,都是不贴切的,没说到本质上

网友M(2010-07-22):
对, 液压阻尼 。

网友N(2010-08-29):
油通过小孔就好比电流通过电阻

网友O:
回复 网友H: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