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陀螺仪问题

楼主(2010-01-09):
ASSAN GA410 双感度锁尾
陀螺仪
配韩国262HB 数字锁尾
舵机
,安装时锁尾舵机先通电确定中立点然后接上陀螺仪。感度设置为锁尾50,非锁尾45.
在锁尾状态下拨方向摇杆,舵机只能一个方向动作另外一个方向无动作,摇杆回中后舵机会自己慢慢回中,非锁尾状态下两边都能动作,并且随着摇杆回中也迅速回中。这个正常吗?

楼主:
看的人不少,就是没人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哦 不过我的陀螺仪是KDS800 加MD922 你加训练架飞低一点试试 我的能锁住尾巴

网友B:
锁尾是不会回中的。问题是你的是什么控,有的控1-50非锁尾,50-100锁尾。有的控-100-0非锁尾,0-100锁尾。估计你其实都在非锁尾模式下~~~

楼主:
谢谢大灰狼的回答,我的控是6XEHP,感度设置为正的为锁尾模式,负感度为非锁尾模式。今天调试了下不会回中,但是还是只能一个方向动作,这些都是在地面操作电机没有接电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