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翼马达不转了?? 不知道是坏了么, 才买不到3周啊

楼主(2010-01-09):
求教如何检查问题???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主浆转, 尾翼马达不转了。。。 尾部螺旋浆转起来有点儿紧。。。 不是这个原因把

网友A:
你都没有说自己的是什么机,人家怎么帮你啊!

网友B:
尾部紧的话,可能是尾马达驱动烧了……堵转了嘛。可能而已。你把尾电机的接头接到主电机插头上看。不转就是尾电机坏了,转就是尾马达驱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C:
起码 你也说个 型号 拍个照片
光这么说哪说的清楚呀。。。
可能性太多了。。。就算尾马达全好的。。。瞎调感度都能不转

楼主:
发现原因了,线焊虚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