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4 中直升机悬停练习 不能使怎么办?

楼主(2010-01-09):
安装完 G4, 发现里面的
直升机悬停练习不能使,有没有遇到,解决过这个问题的,多谢!!

网友A:
用emu玩就是这样的,只有定点悬停练习可以用,其它选项都是灰色的不可用,郁闷

网友B:
我的也是,在G3。5中没事,G4 G4。5都不行!!

网友B:
同求教!我也不管

网友C:
用emu玩就是这样的,因為它不支援,直升机悬停练习,如果是硬體破解的,就可以完全使用~

网友B:
为什么G3.5可以啊?

网友D:
我的还能练习降落,吊机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