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电调设定请教

楼主(2010-01-09):
一个XXD 30A无刷电调已经使用几年了,一直正常,今天突然出问题了。接电后第一次加油
电机
正常转动,加减油门反应也基本正常,但将油门减到0后再加油电机就没反应了(不转)。将电调断电后再接上,还是重复这个现象。换通道位置一样的,接航机就反应正常。
以前正常使用时。电调上电是发出“嘟、嘟、嘟“较清脆的三声,现在是发出较低沉的”B“一声。我觉得是设定不对了,但又不知如何设回来。请各位知道的指导一下。先谢了。

网友A:
试着恢复一次出厂设置,摇杆最高位》开控》B,B,声音循环》直到四声B,B,B,B,》拉下摇杆》电调最后两声BB

楼主:
试了几次,不行.电调最后总是三声B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