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利诚2米电滑,副翼襟翼混控,减速的效果好不好?

楼主(2010-01-09):
控是DSX7 利诚2米,有玩过的前辈指点指点,刚装完,天气不好还没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是DSX7 利诚2米,有玩过的前辈指点指点,刚装完,天气不好还没试飞。。

稍微起一点作用~~ 总比没有强~

网友:
几乎无效

网友:
在1米5的电滑上试过   还可以    能够起到一定的减速作用  不过不是很明显

网友:
效果很明显,注意设置蝴蝶刹车时要设一点升降舵推杆补舵,否则容易会抬头失速,第一次试验时飞高一点

网友A:
“butterfly flap”要靠襟翼与副翼的差动才能实现,襟副翼在一起的混控是不能实现的。自己有架自制的1.5米的滑翔机,我是加大了襟副翼放下的角度,向下90度左右,这样减速效果很好,只是打副翼时不能有很大的动作范围了,好在滑翔机不用飞特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tterfly flap”要靠襟翼与副翼的差动才能实现,襟副翼在一起的混控是不能实现的。自己有架自制的1.5米的滑翔机,我是加大了襟副翼放下的角度,向下90度左右,这样减速效果很好,只是打副翼时不能有很大的动作范围 ...

用混控怎么不能实现,我们比赛都是这样才能更好的定点降落。

网友A:
大哥…蝴蝶空气刹车是只能用在襟翼副翼分来控制的系统上的,襟翼向下放同时副翼也向上开,这样才是蝴蝶刹车啊!襟翼副翼连在一块儿的怎么差动啊!

楼主:
看来,有的同学回帖根本不动脑筋就回了,或者是没看清楚呵呵,利诚的没襟翼,何来的蝴蝶刹车。

网友:
 我玩的是老航迷,襟副翼分开,和利城一个爹生的,看来利城比较落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蝴蝶空气刹车是只能用在襟翼副翼分来控制的系统上的,襟翼向下放同时副翼也向上开,这样才是蝴蝶刹车啊!襟翼副翼连在一块儿的怎么差动啊!

我说只是用两个副翼放下和升降舵配合来刹车,效果还是有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