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0-01-10):
大家好,我的福特吧FP-T8H-P
遥控器
,高频头标有FP-TF-FM,52号晶体频率72.830,问题如下:
打开发射机时红色电源灯闪一下以后长亮,标有OUTPUT的指针不动,没有信号输出.耗电电流80毫安,拆下高频头以后耗电电流40毫安,换用正常使用的晶体仍然无反应.插针定义:1脚 PPM信号
;2脚 电源;
3脚 指示灯信号;
4脚 地;
5脚 天线.
接通电源后高频头插针电压:电源与接地为12伏,电源与PPM信号为5伏,PPM信号与指示灯为1.2伏,其他插针之间无电压.
请问
1,接通电源后电源灯亮,有电流通过,高频头插针之间有电压,是不是可以说明遥控器本身无问题,而是高频头损坏?
2,拆开高频头,里面的元器件外观无损坏,要怎样检测元件?
3,要是遥控器本身有问题,又要如何检测?
我这里没有其他人玩模型,不能用替换法检测,请问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检测方法?
望各位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PPM信号是5V不太正常,正常的应该小于5V

楼主:
谢谢银河老兄提示,能不能再详细点?

网友B:
最好是先换个
高频头试试

楼主:
方圆300公里内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独玩航模,找不到高频头替换啊

网友C:
我这方圆60公里就有模友了

网友D:
应该是高频头发射管烧了。
高频头电流一般在150ma到250ma之间吧,你的40ma太小了,可能是高频头一部分在工作,功率放大管没有工作。
解决办法:
1,换高频管,因为你是72M的遥控器,这个管要求不高,很容易找到,可以去别的遥控器上拆一个,国产的任何牌子都行,100元主意管脚对应,如果你们那有电子市场,找个卖对讲机的店,换一个大于1w的高频管就可以了(一般的对讲机都是3w以上的),管子不贵,几元的东西,但是会收你不少
2,换高频头,收个二手的,或者收个二手的遥控器拆管
3,买个二手的天地飞6通遥控器,记住一定要tdf6通 72m的,把里面的高频板拆出来放到futaba的高频盒里面,大小是一模一样的,管脚也是一样的
4,升级2,4G高频头
5,这个遥控器不要了,换新的 呵呵

楼主:
谢谢xzm28 大哥,分析很透彻,在下茅塞顿开,
这就照你的话做,先找高频发射管,不然就收二手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