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模拟器里面油门没有了渐变,只有关和全开

楼主(2010-01-10):
求救,模拟器里面油门没有了渐变,只有关和全开,rtx和凤凰都是,但是在控制面板游戏杆里面就可以看到渐变的增大,但是在模拟器上面只有没有和全忙,郁闷啊,特请教各位玩家。谢谢

网友:
遥控开在3D模式吧?

楼主:
试过3d的开关了,无论开关3d都是这样,郁闷呢

楼主:
郁闷啊,还未能解决

网友A:
如果是凤凰的话,直升机默认开启定速模式,你在设置选项里为定速的开/关定义一个热键,每次开始的时候按一下关闭定速模式,主旋翼的转速就会正常变化了。

网友:
我也问同样的问题 凤凰2.5 模拟器 遥控器已经校正过 油门没有渐变 而且找不到定速的那个 哪位高手帮忙发出来再拿地方!! 十分感谢啊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     !!!!!!!!!!

楼主:
rtx,凤凰都是这样,郁闷哦。原来日本手的时候没问题的,后来我改了美国手就这样了,晕。改手应该成功的,其他控制都正常,包括真鸡的控也是用这个方法改的,都没有问题
晚上回去按苍蝇的说法试试,在此先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凤凰的话,直升机默认开启定速模式,你为定速的开/关定义一个热键,每次开始的时候按一下关闭定速模式,主旋翼的转速就会正常变化了。

找了一整晚在设置选项里没找到"定速的开/关"晕,e文不好,呵呵

网友:
图来了

XTR:
1. 主菜单里找到“修改模型参数”选项;

2. 将模型的“速度控制”选项即定速关闭,并且将“发射机油门-螺距混控选项”打开。

凤凰:
1. 在主菜单里找到“你的遥控器”选项;

2. 在接下来的对^话框中点选“编辑”按钮(我不知道这里的策略设置的是不是有病,文字狱也不是这样搞的,对^话两字都成犯法的了);

3. 为“切换定速器开关”功能映射一个遥控器通道或者键盘按键。

这时软件本身默认开启的定速模式就可以被关闭,而强制里面的飞机使用你自己在遥控器里设置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了。

楼主:
非常感谢 啊,今晚回去试试,先谢。我跑到凤凰的your key那里去弄了,呵呵

网友:
都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昨晚试了,在xtr里面可以了,但是在凤凰里不行,郁闷呢,我是想玩凤凰的,因为xtr在我的老爷手提好卡,不爽。今晚试试讲软件删掉重新安装试试,真是折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