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933抖舵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1-10):
前不久我发了一个关于md933长时间使用会出现抖舵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9014&extra=page%3D1

确ren了是md933电位器的问题,造成的抖舵。故对电位器做了一番研究。

抖舵的电位器,那个碳色的圆形板上(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很明显有2到光亮的划痕,那个划痕是电位器轴的两个接触刷片来回转动造成的。

我想是不是这个的问题呢?我用无水酒精反复擦拭了那个圆形版。擦到那两个划痕不是那么光亮了为止。并且用针把那两个金属接触刷片稍稍位移了一些,避免刷片还在原来已经光亮的轨迹上继续转动。并用一字改锥稍用力按压刷片,使刷片更紧密语圆形版接触。

修理一番后接上接受,oyeah!!不抖了!!!哈哈,933复 活!!!也有933抖舵问题的朋友可以试试哦。

结论:恒吉的电位器实在不怎么样,本人以上的修理并没有经过长时间测试,但感觉不久的将来还会抖。。。 ,毕竟电位器质量在那摆着了。。。非常期待恒吉可以改进电位器质量!!有条件的话大家可以找找65mg,410m,202,使用的电位器是哪个型号的,替换一下恒吉的试试。估计抖舵现象会有很大改观。呵呵。

最后对恒吉说句话:这些细节问题处理好了,让广大模友真真正正看到进步,这才是立于不败的根本!

网友:
933的舵机抖舵是设计上的造成的,不管怎么修,修好了,也只能用一时,能不修还是不修好,直接换一个,恒吉哪有配件多买几个就中了,呵呵,其实也不光933用了抖,其它的牌子的,只要和933的舵机是一个构造的,用时间长了都这样,只不过有的还没等抖呢,就死掉了,而933比较耐用,所以才有这个现象

网友:
 抖舵也证明933耐用?

网友A:
耐不耐用,你用了就知了,呵呵,反正我到现在还用呢,最少100个起落了,是抖,但能用,不像其它牌子的有的没用几个起落,就死舵了

楼主:
死舵我还没遇见过,不过我觉得舵机的电路板只要不烧正常使用的话,应该不会坏吧?呵呵。
死舵是舵机不动么?要是的话是不是也换个电位器试试?因为我觉得电机总比电位器耐用吧?
哈哈,随便说说啊,不知道对不对。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不耐用,你用了就知了,呵呵,反正我到现在还用呢,最少100个起落了,是抖,但能用,不像其它牌子的有的没用几个起落,就死舵了

100个起落就叫耐用了啊?当年高峰期的时候我一周就要把这些起落飞完的,呵呵,933抖舵不是一天两天的小毛病了,从它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原来死电机,抖舵,现在换了电机了,可是抖舵依然

网友:
我一直在用933,蛮好

网友B(2010-04-18):
斜盘应该用模拟的舵机 ,数字舵机响个不停,寿命肯定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盘应该用模拟的舵机 ,数字舵机响个不停,寿命肯定短

吱吱响就证明寿命短?

网友:
我的一个933就死舵了  俺直接买了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