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09乌鸦首飞,很受伤...以失败告终!(24楼新增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0-01-10):
今天风和日丽,带着早已组装好的白乌鸦来到一块场地,原以为只要场地空旷就可以,结果我找的地方地上全是矮的枯树枝,就是这么一块不平整的场地,让我的乌鸦很受伤,最终以失败告终.

PS:我一直玩的电直,没玩过固定翼,身边又没有朋友帮我,只得自己尝试.一开始把笔记本、视频接收器全都架起来了,颇有阵势.炸了第一次我就发现乌鸦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后来就把笔记本关机,先把乌鸦飞好再说.一开始扔乌鸦,我总是使劲的往60°方向扔,结果就是头栽地,经过7、8次的尝试才发现,固定翼应该平扔
最后以失败告终,机子还是上天了的,只是自己紧张+机子没调好,不好控制,飞上天两次,还是栽下来了.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乌鸦还是比较耐炸的,呵呵.一共1个小时,乌鸦栽地有20次,最后只得匆匆收场.

摄像头用了软泡沫保护了

摄像头用了软泡沫保护了

尾部按照博士的建议,用碳纤杆加强了

尾部按照博士的建议,用碳纤杆加强了

电池仓也按照博士的建议往下挖了1cm

电池仓也按照博士的建议往下挖了1cm

早上去超市买的4块钱一个保鲜盒

早上去超市买的4块钱一个保鲜盒

我找的场地,注意看地面的枯树枝...

我找的场地,注意看地面的枯树枝...

底部用胶带做了防擦处理,但还是不够

底部用胶带做了防擦处理,但还是不够

失败归来了,摄像头还是会炸到

失败归来了,摄像头还是会炸到

都炸开裂了

都炸开裂了

蒲公英...

蒲公英...

网友:
楼主第一次飞固定翼就fpv
接收机装那感觉很别扭啊

网友A:
我看是你的动力有问题哦!建议更换一下螺旋桨,普通的桨推力有问题还是ACP好些!

网友:
我觉得你很成功了,路过学习

网友:
乌鸦还是很好飞的 起飞一扔, 就可以坐下喝茶了.

网友B:
感觉这个乌鸦质量好差 泡沫密度好像不是很高啊

网友:
乌鸦确实不如好小子好飞,但好小子加2200电池和FPV设备能飞起来吗?我第一架乌鸦已经炸的无法修复了可还是喜欢乌鸦,坚持就是胜利,祝LZ天天进步,越飞越勇~

网友:
 第一次飞固定翼就敢FPV

网友:
虽说固定翼简单   也得适应一下 再上FPV吧

网友:
飞过直机,再上固定翼应该不难啊,飞飞模拟器吧

网友C:
另外LZ用的采集软件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LZ用的采集软件是什么软件啊

出差刚回来。谢谢大家的关心与鼓励
经过昨天的炸鸡,感觉下次飞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以前飞过KT330,自己做的。主要是没人搭把手,的确有些不方便。左手拿控推油门,用下巴抵着尾翼摇杆,然后右手还要扔,对于我这个固定翼新手来讲,的确有点手忙脚乱。可能是以前玩的KT330没有翼型,完全靠电机拉力拉上天的,所以刚开始总想使劲往上扔。。。
果然还是炸鸡最能总结经验啊,可怜我的乌鸦。。。下次一定把你送上蓝天
PS:采集软件用的电视盒自带的软件,佳的美U302

网友:
人家说飞过直升机,飞固定翼就像放风筝一样简单啊,看了楼主直升机的功底也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你的动力有问题哦!建议更换一下螺旋桨,普通的桨推力有问题还是ACP好些!

动力配置都是按照前辈们的设备买的,应该没问题的。后来发现其实就是扔的角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乌鸦质量好差 泡沫密度好像不是很高啊

刚拿到手的时候的确有点失望,是只比较丑的乌鸦,但是泡沫还是不错的,非常轻但是挺结实的。光是掏电池仓下面1cm的泡沫花了我好长时间,泡沫颗粒之间连接比较紧密。

网友:
固定翼应该平扔

还是学到了些知识。毕竟手头现在还没有飞机飞。

网友D:
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右手握机,用嘴把油门推到70%,感觉有背推就可以,向投标枪一样直接水平扔出去,速度积累一点后,左手稍微带一点杆,2秒之内飞机肯定就起来了,再飞2秒转弯,90度,继续爬高。应该很顺利起飞。注意有速度以后要适当收油门,与正常汽车起步感觉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右手握机,用嘴把油门推到70%,感觉有背推就可以,向投标枪一样直接水平扔出去,速度积累一点后,左手稍微带一点杆,2秒之内飞机肯定就起来了,再飞2秒转弯,90度,继续爬高。应该很顺利起飞。注意 ...

嘿嘿,谢谢博士的指点,这次失败总结出很多经验,下次一定会带来成功的好消息

网友:
要用硬桨

我在大地方 40%~50%油门 手投就能飞 电池是2200+1300 无osd  接受800mw 去壳 1.2g 。 你可以估计一下重力

地方小 80%或者全油门手抛 5米左右就可以做90°爬升了

不过我感觉乌鸦油门越大反而越难操作

降落的时候 我炸过几次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看着屏幕降落 80%小炸 20%大炸
如果目视飞机 降落 不但稳定 不炸鸡 而且需要的降落场地小很多很多

这个可能与摄像头的角度、视角、焦距和放大倍率有关 照成视觉上的误差。

不知道你炸鸡是不是因为这个。

还有我是把方向和升降都集中在左边的摇杆 右边只有油门 这样在操作动作时不会变动油门 因为我的乌鸦改变油门会有摇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