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04可以用HONEY BEE 2的机身吗?

楼主(2010-01-10):
004的机身损坏严重,考虑把004原有的电子设备和零部件安装到新款HONEY BEE 2机身上去,请问此想法可行么?如果行的话,哪些零件必须替换?谢谢大家

网友:
HONEY BEE 2(新款004)的自重明显比原先的004重了很多,继续用2S锂聚电池的话,有可能飞行时间会大幅地缩短。同时,由于旋翼的载荷增加,主动力部分的输出功率也需增大,这对主马达的工作状态和寿命都是一个考验……
电子(4in1和舵机)部分倒是可以通用的。

楼主:
我只是用新004的机架(两片式的),其他的部件,包括尾管、桨都不想换,可以吗 ?

楼主:
原来的机架摔碎了,加固修理。此机室外飞实在不抗风,室内又太灵敏,需要空间太大,入手三个月,只能在10余平米的室内悬停1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用新004的机架(两片式的),其他的部件,包括尾管、桨都不想换,可以吗 ?

不可以!honeybee2的十字盘都改了哦!尾管的粗细也不一样了……

楼主:
看来原来这套东西不能装在新机架上了,我就凑和飞吧,早晚换4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honeybee2的十字盘都改了哦!尾管的粗细也不一样了……

啊,尾管也改了啊? 跟 004比,改粗了还是改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尾管也改了啊? 跟 004比,改粗了还是改细了?

粗了粗了很多!!

网友:
如果要改,,那么,,尾管也得随之而改更,,,尾管改了,,尾固定翼也得随之改动,

网友:
快扔掉这个瘦杆架子大,没肉的家伙吧!打击的你没自信的!我受了无数伤害,强烈呼吁大伙扔掉

楼主:
004的大架设计有问题,前后都容易折,我现在改成这样很结实,就是重量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