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618的中托板怎么拆

楼主(2010-01-10):
我的0618的中托板与小托板的连接螺丝断了,请各位师傅帮忙,怎么拿掉中托板换个螺丝

网友A:
翻老帖 跟中拖板丝杠在一条直线上(小托板后面)有颗螺丝 拆下来 再把衔铁一取就能拆下来了

网友B:
我拆过,不难,上面也没几个东东

楼主:
谢谢,我先把螺丝拆了,垫铁也弄下来了,就是有点紧开始没有敢用力拆,准备换螺丝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