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发射机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0-01-10):
常规天线是拉杆的,这个发射距离跟天仙长度有关,另外有极化效应
软天线没用过,但据说效果跟拉杆天线一样,就是短(这个不知道对不,说的不对请明白人拍砖)
还有就是现在的2.4G。这个跟传统FM,PCM不同,比较高级
高级的控我还没用过,是不是12Z一类的控,发射机有高频头,可以调频,不用换晶体就可以选自己需要的频率?只需要跟接收机的频率一样?另外根据现在的技术可以更换高频头改为2.4G模式的发射机?
也就是说,我买了72MHZ的12Z也可以改为2.4G发射机,对不?
谢谢

网友:
没错是这样,高频头只负责控内信号编码的发射。更换高频头即可升级为2.4G不过好像用不同厂家的的话就只能用PPM的模式。天线的长度等问题和无线电的频率有关。2.4G遥控器使用了一种码分多址的技术。这样就可以不更换晶体。相关介绍网上很多用“2.4G 遥控 优点,原理”等关键字可以搜索到很多。说到这里,楼下补充。另外提醒大家天色不好就不要飞行,今天天太暗,看不清姿态,害的我炸机,极度郁闷中……

网友:
2.4G的还用了跳频技术,可以自动寻找干净频点。
感谢楼上提醒!同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