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陀螺仪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0-01-10):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1.什么是双感度?很多都说自己既双感度陀螺,是指左右旋转的感度不同吗?
2.
陀螺仪
在侧飞时是怎么控制的?
陀螺仪的速度传感器能够测量飞机旋转的度数(自旋),那么飞机侧飞时也应该相当于是在沿陀螺仪轴线方向发生运动了啊,这个时候陀螺仪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1.不是左右旋转感度不同。其他的等高手回答。
2.侧飞的时候机身没有绕主轴做转动,故陀螺仪不会动作。
个人理解……

楼主:
1.?
2.陀螺仪芯片一般是速度传感器,是否在绕轴做运动他自己并不知道吧,陀螺仪的检测应该是垂直于机身的速度吧!

网友B:
1.双感度指的是陀螺仪有两个感度可以设定,可以随时由摇控发射器上的开关切换。一般一个感度为AVCS(锁尾模式),另一个数值为非锁尾模式。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第二个问题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A:
角速度传感器吧?

楼主:
确实是角速度传感器
确实是角速度传感器,但是如果侧飞的话,也可以看做是直径比较大的旋转啊!
陀螺仪的角速度信号应该会受到影响啊!

网友C:
也不要说侧飞了,就算原地悬停陀螺仪都会动作阿。
你想啊,谁能保证尾桨的推力能够刚好完美的抵消反扭力?
谁能保证没有风力?
更何况测飞得时候机头位置和机尾位置的风阻都不一样啊。

网友D:
锁头模式和非锁头模式

网友E:
角速度传感器的测量轴是固定的相对于传感器本身的。飞机侧过来,它测的依然是飞机的左右(相对地面,就是上下)。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