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垃圾以为淘到变频器,高兴了半小时

楼主(2010-01-10):
去垃圾堆买些角铁,看见个很像变频器的东西,5块钱淘了,黑色塑料盒的较轻,1块钱,回家拆开一看,白盒子的内有2个降压变压器,确ren不是变频器了 ,黑色塑料盒有两组数码显示管,估计是个温控器

网友A:
3a这次看走眼了,变频器都有大个的散热片啊

网友B:
那个应该是PLC吧

楼主:
看见个垃圾台钻,本来只想拆开要主轴的,因找不到工具拆,除开马达过秤,19斤,有个塔轮在马达上也拆不下8斤重,干脆也一起淘了,一共48块,回家接上电源能转,不过连续空转10分钟的话电机外壳温度大约有七,八十度 ,估计电机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这次看走眼了,变频器都有大个的散热片啊

只看见外壳都是散热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应该是PLC吧

PLC是什么东东的简称呀

网友C:
应该是可编程控制器,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编程控制器,PLC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LC是什么东东的简称呀

就算不是变频器~~你也发了~~PLC也很不错~~

网友: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厂里XX:
一变态老出这个题
错一个字都算错

网友D:
电机是有很大的问题  估计也是因为电机容易热才卖的吧     把台钻卖了都不够修理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有很大的问题  估计也是因为电机容易热才卖的吧     把台钻卖了都不够修理电机的

电机线圈没见烧焦,还以为250w感应电机20块值呢 ,不过我有一堆永磁直流电机,改作低压直流也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有很大的问题  估计也是因为电机容易热才卖的吧     把台钻卖了都不够修理电机的

别忘了,坛里的兄弟就数3A的电机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忘了,坛里的兄弟就数3A的电机最多

呵呵

网友F:
3A东西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3A东西好多。

东西还没D多少,变成玩工具了

网友:
5块钱,发了。
这应该是单片机控制的什么东西。

网友G:
你会淘 48块淘个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会淘 48块淘个台钻。

电机有点问题的 ,标称250w,空载实测电流超过标称,是1.3A

网友H:
好东西都被你们淘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东西都被你们淘去了

并非好东西,只是垃圾价

网友I:
3A又淘到好东西了。在我们这里,一个旧的钻夹头还要你20多元那。这个小台钻怎么也得100~200元才能淘得到。

网友:
我等会就发个我20元淘的变频器

网友:
plc吧,点数还不少呢

网友:
今天我去问了下,220v的500W直流电机要360元,好贵,我看还是到淘宝上去买算了!~

网友:
国产plc懂的话可做简易数控

网友:
5元就买下了,还不高兴,虽然不是变频器。。。

网友J:
根据图片看,白盒子应该也算是PLC吧,那块40脚的集成应该是8031或89s51之类的单片机
那两块20脚的应该是74ls373或244之类的,那铝泊纸抱住的应该是小继电器,输出用的,
下面两带散热器的应该是7805和7812之类的三端稳压,标准的工业设计,用料还可以。
这东西可能就是连接电脑编个程序,下到单片机里,然和控制个特定的机器,玩单片机的喜欢,
黑盒子就是一个数显温控器,如果能点亮的化,做个恒温焊台也不错,

完全是砖家瞎猜,不知猜对了几个,别当真

网友:
黑盒子是个数显温控器,可根据上面印的型号查到具体参数和传感器要求。

网友:
三个A淘的三个东东都不是垃圾,超值了。
同样是广西的,差别怎么这么大(范伟口音)
在我这里,那个黑盒子就是空的也要1块钱

网友:
48元淘了个台钻还带电机。。。。。。。。。。。
真会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3A又淘到好东西了。在我们这里,一个旧的钻夹头还要你20多元那。这个小台钻怎么也得100~200元才能淘得到。

他们才几毛钱收的呀,转手就翻两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根据图片看,白盒子应该也算是PLC吧,那块40脚的集成应该是8031或89s51之类的单片机
那两块20脚的应该是74ls373或244之类的,那铝泊纸抱住的应该是小继电器,输出用的,
下面两带散热器的应该是7805和7812之类的三 ...

我将型号输入Google还是找不出功能说明

网友:
真幸运 啥都能 淘到

网友K:
上次在废品站看到刚剪掉线一台1.1KW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要价20大洋,因牌子不熟,怕无资料无立马拿下,隔二天想定重过去已被淘走,后悔啊,LZ淘的是PLC没错,牌子看不出应该是国产的,三粒批示灯分别是电源,运行,错误。我也准备用三菱96点晶体管输出加旋转编码器来做数显尺及步进。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次在废品站看到刚剪掉线一台1.1KW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要价20大洋,因牌子不熟,怕无资料无立马拿下,隔二天想定重过去已被淘走,后悔啊,LZ淘的是PLC没错,牌子看不出应该是国产的,三粒批示灯分别是电源,运 ...

20元就是买个坏的拆里边的模块也值呀!

网友:
3A再演一出“牛钻续集”

网友G:
看我在废品店20圆淘的成色还可以,唯一遗憾就是木有下盖板了

网友:
牛人一堆
都是淘金的能人

网友:
印刷机PLC

网友:
回复 楼主:

3A,给你个链接,是我经常用的,是专门用来查电子零件参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粘链接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http://cn.alldatasheet.com/           先粘再说,要不又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cn.alldatasheet.com/           先粘再说,要不又忘了,

谢谢 ,非常有用

网友M:
台钻没问题。这种转就这样的。我买的新的27斤重,也是用一会就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台钻没问题。这种转就这样的。我买的新的27斤重,也是用一会就烫手。

重量是一样的呀  ,不过一般不会连续长时间钻东西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台钻没问题。这种转就这样的。我买的新的27斤重,也是用一会就烫手。

电容换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N:

不是换小电容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我试过电机启动以后把电容2根线完全断开,一样的发热严重)根本原因是电机偷工减料!

网友:
台钻手柄搞个开关,下压就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容换小的,

原电容标称为8u,实测为7.87u,250w空载电流1.3A,如果不是电机有问题的话确实是偷工减料,我测一台带锯也是250w的感应电机,空载才0.5A

网友O:
估计除了捡来的就属你的变频器最便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O:
估计除了捡来的就属你的变频器最便宜了

这个绝对是我20元在路边废品店淘的 本来他们是准备拆里面的铝散热片(哎!他们基本只分铜 铁 铝 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绝对是我20元在路边废品店淘的 本来他们是准备拆里面的铝散热片(哎!他们基本只分铜 铁 铝 塑料)

到垃圾堆淘东西图的就是便宜

楼主:
接通电源也不懂怎设置

网友P(2010-02-20):
引用 网友G:
看我在废品店20圆淘的成色还可以,唯一遗憾就是木有下盖板了

M系列只能算迷你型的,不是磁束向量型(全矢量控制),V或V2系列还差不多。
这个应该是老M的,部分参数可能和你这个说明书上对不起来了。。。不信你看看参数是不是有158组?

98年37周 桃园 生产的第577台。。。。也许我还可以查到当初是出货给哪个客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M系列只能算迷你型的,不是磁束向量型(全矢量控制),V或V2系列还差不多。
这个应该是老M的,部分参数可能和你这个说明书上对不起来了。。。不信你看看参数是不是有158组?

98年37周 桃园 生产的第577台。。。 ...

厉害专业
不过台达的变频器实际使用起来真的非常不错!

网友Q:
回复 楼主:
楼主可赚大了,白色的是PLC(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R:
:loveliness: 好东西都被LZ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