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自己飞吧!

楼主(2010-01-10):
我是刚入魔不久的!刚做了一个翼展700机长580 求模友配一下动力与其他配制!

网友:
补充
因为我是新手所以性价比对于我来说要低一些!

网友A:
XXD1500kv 2208电机, 18A电调, 最小500mah 最大800mah电池, 7035 8040桨
肯定能飞起来,试试看好不好飞吧。

网友:
/
我忘了说我做的是飘飘机,还是谢谢你!

网友A:
飘飘机把电机换成AX1608N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