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P好小子4通道飘飘机马达空中停转

楼主(2010-01-10):
组装了一架EPP好小子4通道飘飘机(艾特2.4G控、新西达30A电调、新西达无刷马达)。飞了几次了,经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飞机在天上飞的好好的,突然马达停转了,加减油门都没有反应,但舵面有反应,
舵机
能工作,就是马达不工作,飞机要重新插电马达才工作。
说明一点:飞机在飞行过程中马达和电调自己觉得发热量较大。
请问是怎么会事?
是电调保护了?
或是飞机突然失去控制?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电调的原因吧! 我也不清楚! 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B:
应该是电调原因

网友C:
电调保护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马达发热过大电调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