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16和BF2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1-10):
家里DIY用差别大吗?价钱差800RMB。。。不少啊

网友:
刚上的 20

听说啊 :
16没有微调
加工能力比20差(只限参数,实际没用过。)
占的地方比20小不了多少

所以上 20吧(在16和20两个中选)。
最好上工业机(不知道同样价格下能不能买到工业机)。

网友:
从参数上看

加工工件的尺寸不同,20的大些,
看你的需求了,
够用就好,
不过老鸟都建议买大点的,
至于沙发说的工业机,
还是算了吧,
价格和重量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一般人承受不了,也没那个必要.

网友:
我看上BF16唯一理由是“将主轴箱拆下一个人能搬得动”

网友:
自己在家对效率要求不高,所以小点比大点好
精度方面看个人的技术和工艺了!

网友(2010-02-20):
BF16多少银子,
我想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