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微毒,想入个吊磨或类似的来DIY,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台磨能用不?

楼主(2010-01-10):
来到这里,中毒……

于是想入个磨来练练手。淘宝一圈,发现有台磨这个东东,功率蛮大,价格比吊磨便宜,不知能用不?

如果能用,希望前辈们给我推荐个?

如果不打合适,那推荐个吊磨或电磨气磨什么的吧,牙医台钻太贵了。我考虑价格范围在500以内,由于还要买各种磨头钻头,所以价格能控制在450以内更好。

不过质量优先吧,价格高点也无所谓。

希望各位推荐个好磨,主要用来DIY些东西玩玩。

网友:
淘宝上的电磨价格大多在你的预算之下,不过国产的电磨真是让人心戚戚,不知道哪位达人能够有好的推荐

从我搜集的信息来看,买一个好成色的洋二手DREMEL电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是选择洋垃圾要有经验

选对商家才行

哦,原来楼主是要吊磨,大半夜的眼花了,当我啥都没说

网友A:
我的经验,大功率的,一定要用直驱的,不要经过软轴,这些转速一般也不高,上万就不错了,类似打磨机这样的,,这样的机器有了软轴一个后软轴的那个弹性传递非常手感不不好

小功率高转速的,例如3万钻的,可以使用软轴或者气动的,主要用于精密打磨

感觉吊磨就是一个粗加工的东西,不伦不类的

网友:
说啥别买神帆的就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大功率的,一定要用直驱的,不要经过软轴,这些转速一般也不高,上万就不错了,类似打磨机这样的,,这样的机器有了软轴一个后软轴的那个弹性传递非常手感不不好

小功率高转速的,例如3万钻的,可以使用 ...

那想做精加工需要什么磨呢?
就像在家DIY一些小东西,有时钻个洞,打磨东西,也用得上。

还有,台磨这个东东怎样?

网友:
最少能调速吧,不然打孔就比较难了!

网友:
男人就是爱打洞。难道这是天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想做精加工需要什么磨呢?
就像在家DIY一些小东西,有时钻个洞,打磨东西,也用得上。

还有,台磨这个东东怎样?

台磨是必须有的,价格几十到几百都有,必须有,太有用了

打磨机看做什么,如果是电路板累的东西,就用小的电磨,如果是玉石金属类的,就上大点的电磨,电磨最起码转动起来要同心,主观点说的话,就是转起来看不到抖动,若能做到看不出来转,那就是极品,硬盘电机有这个精度
所谓的精度就是想在XY的地方转眼,实际的眼的位置在XY误差非常小,这个不光是机器的问题了,还有工艺,例如预先冲个坑
如果是打磨一个东西,想抛掉0.1毫米厚的一层,需要同心度非常高的工具(遍地都是)和同心度非常高的工具(需要碰)

主观感觉固定夹头的机器要比通用夹头精度高很多

网友:
选工具首先选顺手,其次选性能,再好新能的机器用的不顺手也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磨是必须有的,价格几十到几百都有,必须有,太有用了

打磨机看做什么,如果是电路板累的东西,就用小的电磨,如果是玉石金属类的,就上大点的电磨,电磨最起码转动起来要同心,主观点说的话,就是转起来看 ...

同心度确实很重要,听说牙医钻可以达到很高的同心度,但是淘宝一下价格都严重超过预算了。

那台磨和吊磨(或气磨)比,出了便携性不同以外,还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B:
如果什么工具也没有,吊磨是最实用的,应用面最广。

网友C:
我记得淘宝上也个跟普通砂轮机一样的东东 带个软轴输出 不知道怎么样 犹豫了很旧没买

网友:
我也看过那个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淘宝上也个跟普通砂轮机一样的东东 带个软轴输出 不知道怎么样 犹豫了很旧没买
价格还可以,
就是不知道是否实用,
能否用得住,
没敢下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东西基本没用,一点劲儿都没有,我买了一个,磨菜刀都费劲。

网友D:
用吊磨就可以了的,当初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想找一个比较好的磨(吊磨/台磨),后来发现吊磨已经够我使用了的,买个吊磨即可,100多元,还带有上百件的小配件,基本上够你研究和使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什么工具也没有,吊磨是最实用的,应用面最广。

确实什么工具也没有……刚中毒……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吊磨就可以了的,当初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想找一个比较好的磨(吊磨/台磨),后来发现吊磨已经够我使用了的,买个吊磨即可,100多元,还带有上百件的小配件,基本上够你研究和使用的了

100多元的是长的那种电磨吧?当初我也看中,但觉得功率没有粗圆柱形的吊磨大。那种也就是手钻,功率160W以内,吊磨功率在200W左右,台磨能到280W的样子

100多的电磨,也就是手钻,

100多的电磨,也就是手钻,

吊磨

吊磨

台磨

台磨

网友E:
TM 350W吊磨,加上一些常用的附件,300左右可以搞定,台磨最好独立搞定

千万另买那种垃圾套装电磨。

网友:
到底是哪款适合北河三朋友的呢?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TM 350W吊磨,加上一些常用的附件,300左右可以搞定,台磨最好独立搞定

千万另买那种垃圾套装电磨。

台磨或吊磨只能选一个,从功能,使用范围上考虑,选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磨或吊磨只能选一个,从功能,使用范围上考虑,选哪个?

我主要是打磨diy出来的小东东,我买的是TM的吊磨在脚上调速(像踩油门一样)。
如果要磨打点的东东那就台磨+软轴

网友:
电磨+软轴,还有台式砂轮机,最好还是各买一个。
那种砂轮机带软轴的,以前见过,没敢买。
回头想买个台式砂轮机,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那位知道的麻烦短消息告一声,先谢谢了。

楼主:
难道这种带软轴的台磨不行???

吊磨我看功率有的标的很高,不知是不是虚标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难道这种带软轴的台磨不行???

吊磨我看功率有的标的很高,不知是不是虚标

那种带软轴的没用过,不好说。但是个头小的,功率肯定也不会大到哪去。
吊磨没用过,个人感觉电磨一般用的它的高速度,负荷太重也不适合用电磨吧。

网友:
学习了。正想进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种带软轴的没用过,不好说。但是个头小的,功率肯定也不会大到哪去。
吊磨没用过,个人感觉电磨一般用的它的高速度,负荷太重也不适合用电磨吧。

确实,那种功率都在280W左右,据说砂轮机要500W以上,差的远了,那大功率砂轮机能加软轴当磨用么?

网友:
气磨很好用啊

楼主:
气磨没空压机啊……大功率无油空压机都要上千的,汗~

网友(2010-05-31):
自己用空调压缩机做个小气泵嘛  这就不有压缩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