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诚恳的来求教。请您花一小会点进来。谢谢

楼主(2010-01-11):
RT.我是基本自己玩。靠着论坛和baidu还有taobao在挣扎。学习。
现在机器基本搞会了。修理也懂些了。零配件也会搞价了。 但是。。。
电池
大肚子了。
我有3块 3S 2200 的电池。 110入手的。 现在有两块电池里面 ,都有一片低于2.3V了。充好电能有3.5V。 有人说可以用
充电器
养回来。。我不知道怎么养。用什么养。 特来请教。 我现在在用买机器送的那种一个巴掌大小的小充电器。
所以我恳请各位能帮我推荐一款好的。300左。。。。(就不右了) 的充电器。 谢谢。最好再推荐好的电池。 十分感谢。 如果有好的学习连接请跟帖上传送门。 十分感谢。

网友A:
电池过放到这样恐怕养不回来了吧!操的太狠了……把好的电芯拆出来重组吧!买充电器我的观点是如果不是每天都飞,串充平衡就够了,B6就很好,虽然平衡慢点,但是我一般飞前一天也能把6块电池充好。第二天飞飞也足够了。天天飞的话B6平衡确实很慢。这时候就考虑UNA6这类全独立充吧!

网友B:
都大肚子了,不好养了。

网友C:
电压太低,回不来啰

网友D:
建议你自制3S平衡充,试着充一下你的电池,或许有帮助
可参考此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hgmn

网友E:
把随便一块电池拆了,其中电压低的那节不要了,剩下两节电压正常的用到两外两块电池上,把另外两块电池电压低的电芯替换掉,这样就能修好两块电池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写了

网友A:
我曾经把一块2伏多的电池用USB,5伏的电压直接强充,然后用B6充,勉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