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e004换木浆要一起换浆夹么?

楼主(2010-01-11):
旧e004换木浆要一起换浆夹么??
旧e004看起上来有不少配件跟新的通用,型号也一样,为什么有人说新e004的十字盘改了呢?

e004易坏的地方有那些?

网友:
新的配件大部分跟旧的配件是通用的,,,你的现在的机型是新款的还是旧款的呢??

楼主:
004起飞后,离地1米以上,总是偏这边那边,正常的么?感觉不好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e004换木浆要一起换浆夹么??
旧e004看起上来有不少配件跟新的通用,型号也一样,为什么有人说新e004的十字盘改了呢?

e004易坏的地方有那些?

桨夹不用换。
新款的004十字盘该过了,新款是120°夹角的,老款的是90度夹角的。

网友:
004建议赶紧仍一边把,换个其它机子,不知道多少人被害

网友:
此话有理,004机身不结实,飞起来难控制,配件贵

楼主:
LS1和LS2...真的么???
我玩了几块电,坏了球头扣.004新买的.因为想玩玩单浆,也不想花那么多钱买450.
黑人大哥,我上次就是看到你讲的!后来因为见到新004在taobao上的配件很多都一样,型号也是,所以才再问一次.
004感觉比lama结实得多了!

飞起来难控制,的确.....锁尾也不怎么样....之前都听说它很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