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所有电调都带BEC输出?

楼主(2010-01-11):
看到有个只卖20块钱的18a电调,但听朋友说是不带bec输出的,但我也看到有bec输出线呀。

网友A:
当然不是了  很多电调不带bec

网友:
什么样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了  很多电调不带bec

那怎么给接收供电?怎么给电调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给接收供电?怎么给电调信号?
单独用UBEC给接收供电,信号线肯定是有的。

楼主:
谁来说下怎么知道那些电调是bec的?从电调外表看得出吗?就担心买到了不带be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来说下怎么知道那些电调是bec的?从电调外表看得出吗?就担心买到了不带bec的。

一般都不是透明热缩,所以从电调外表看很难

网友B:
一般带BEC的电调标签会标明BEC输出电压和电流,或者从信号线看,3条线的一般是带BEC的,两条线,缺红色电源线的就是不带B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带BEC的电调标签会标明BEC输出电压和电流,或者从信号线看,3条线的一般是带BEC的,两条线,缺红色电源线的就是不带BEC的。

你的说法似乎不太准确,不带BEC的通常也是3跟线,如果只有一跟线是很容易断的!

网友:
好像都带的吧~  也有外置的 电调上个可用可不用好像?

网友:
如果是OPTO的就是不带的,一般的都带的,只不过便宜的是用78D05电流小很多,高档点都是是用开关PEC电流在2-3A左右,40A以下的都是用78D05,不知道明白了没有

楼主: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很平的XXD都带的。

楼主: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很便宜的XXD都带的。

网友:
一般40安以上的电调不带BEC,需要外置。40安以下的都带。20一个的电调别买,场效应管的钱都不够。
必然是作坊级的PCB+拆机的单片机和场管,当心在天上烧起来。

网友:
外置的叫UBEC,内置的叫BEC,好赢的就分带和不带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