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0-01-11):
kt机要多少通遥控的?我现在只有个六通的能用吗?
知道的告诉我谢谢~

楼主:
还有,如果买四通遥控买哪种好?

网友A:
只要不是电直版的就能够用了

网友B:
易思凯的,一般天六入门。以前有款4VF不过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电直版的就能够用了

电直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易思凯的,一般天六入门。以前有款4VF不过性价比不高

比较好的哪个型号?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买天地飞六通2.4G吧!稳定也可以,售后服务做的比较好。练手还是不错的,以后淘汰了当模拟器用也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买天地飞六通2.4G吧!稳定也可以,售后服务做的比较好。练手还是不错的,以后淘汰了当模拟器用也不浪费。

有型号吗?

网友A:
天地飞直接8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直接8通好了

那个一个字啊!贵!

网友A:
嘿嘿,新手最好的控,可以学习控的各种功能

网友:
天地飞4通2.4G
http://shop58672461.taobao.com/

其实很多东东自己找找就有

网友C:
四通用 我用的4VF超急定,过去飞油机都没问题,700元左右的价还带3个3003舵机,不过还是推荐6通控,可用周期长,4通入个门还好,玩好点的JJ就不够用了

网友:
天地飞四通的分辨率只有256基本上没啥精度了。

网友:
他耐耐的。可以,可以,完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新手最好的控,可以学习控的各种功能

天地飞6A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通用 我用的4VF超急定,过去飞油机都没问题,700元左右的价还带3个3003舵机,不过还是推荐6通控,可用周期长,4通入个门还好,玩好点的JJ就不够用了

接近八百大洋啊!新手太可以了!

网友:
六通够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