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拉玛室外抗风测试结果

楼主(2010-01-11):
元月4号020到手,在办公室,羽毛球馆都飞行正常,昨天(10日),按捺不住,兴匆匆的拿着机机去找组织,到了飞场(河滩地),才发现模友一个都没来,后来同事(模友)来了,说飞吧,试一试,拿出机机,装上电,不错,飞行正常,第二次起飞时,微风已起(估计风力2级吧),机机在空中偏离航线,调整头顶风,还不错,撑得住。于是第三次又起飞了,2米左右,姿态不错,正在得意中,风力忽然变大(微风中平底起妖风,看似4级),机体倾斜,调整,无用,顶风,无用,机机活生生的被吹翻过来,从近3米高重重的摔在了地上,此刻,我才感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炸鸡”,见过炸鸡,自己还没有亲自炸过,又想起坛子里经常说的“炸炸更健康”,自己还在安慰自己,没事,正常,等把机机捡回来,一看,西装报废了,A桨报废了,脚架半报废,其他看似正常。
       下午5点,到羽毛球馆试机,裸飞,才发现起飞很吃力,离地后,机体左右摇摆很大,不受控,什么原因呢?
        最后才又想起坛子里的前辈们说的:“大拉玛室内飞有点大,室外飞抗风性差”,10日这天,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各位大虾所说的,都是用钱买来的经验啊。
上图:2010年大拉玛炸鸡图新鲜出炉

全景

全景

头部

头部

脚架

脚架

A桨报废

A桨报废

网友:
室内飞有点大,室外飞抗风差
经典!

楼主:
各位大虾,前辈,帮忙解决个问题,如题,机机裸飞试机,离地后,左右摇摆的很厉害,而且频率还比较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3合一受震坏了,还是主轴弯曲了?还是平衡锤不平衡了?请给点宝贵的经验,指导下我这个新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前辈,帮忙解决个问题,如题,机机裸飞试机,离地后,左右摇摆的很厉害,而且频率还比较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3合一受震坏了,还是主轴弯曲了?还是平衡锤不平衡了?请给点宝贵的经验,指导下我这个新手 ...

先检查一下齿轮,然后再检查主轴试试看。 。

网友:
漂亮的西装补补还能用的

其实也正好动手锻炼一下。
以后上450也有个心理准备

网友:
这年头还弄得到2.4g的?
哪里买的?

网友:
检查下 机器有没有问题 不见得是 重才飞不起来的

楼主:
我买的大拉玛淘宝地址

回六楼的朋友
在淘宝上买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7f31578636abb337a59cf48d1fc8d93c&x_id=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7f31578636abb337a59cf48d1fc8d93c&x_id=0

楼主:
各位高手,前辈,大虾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前辈,大虾给点指导意见。

没什么意见了,基本就是AB轴的问题了

网友:
LZ果然是猛人,大Lama也敢拿去和河摊耍,看炸机图像是机头向下垂直着陆,好在损失不大,修补下可以继续爽飞

网友:
朋友,便宜点出给我吧,呵呵

楼主:
12楼的朋友,不好意思,只飞了3次而已,还没有耍够,要的话,换件修好,2个月后再说吧,谢谢惦记哦。

楼主:
模型不是玩具,真不耐炸啊,2个月的G4算是白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前辈,帮忙解决个问题,如题,机机裸飞试机,离地后,左右摇摆的很厉害,而且频率还比较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3合一受震坏了,还是主轴弯曲了?还是平衡锤不平衡了?请给点宝贵的经验,指导下我这个新手 ...

个人建议楼主,查一下A,B轴是否摔弯曲啦,桨叶有否坏了,,,机子的齿轮有否扫齿,平衡锤是否弯曲,可以的话,,看看平衡锤里面的东西是否有掉出来,,,,,如果是以上都没有,,那么建议你看看A轴是否锁好,,大拉玛的机子抖动,,基本就是这些啦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了,我大概检查了下,因为不是很懂,B齿扫了两个,不太严重,没有缺口,只是齿尖钝了一点,其他没有发现损坏,抖动剧烈,我想和各位分析的原因应该是非常准确的,轴弯曲导致的,于是在淘宝上购进AB轴一套,机壳一个,支撑杆一套,准备找模友给维修更换下。

网友:
楼主,你的机器修好没?最后检查出哪里出问题?

楼主:
淘宝上刚买了,才等发货里,要3、4天才收的到,弄好了,一定上个图,哦,另外有个想法,想把020的外壳重新喷个漆,颜色还没选好,原来的壳子看着不够拉风,大家给个意见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刚买了,才等发货里,要3、4天才收的到,弄好了,一定上个图,哦,另外有个想法,想把020的外壳重新喷个漆,颜色还没选好,原来的壳子看着不够拉风,大家给个意见如何?

外形嘛……
只要不是太难看就可以啦!
练好操控技术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