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问题

楼主(2010-01-11):
请问大侠…禁翼的做用

网友:
 【航空术语】  襟翼(Flap)  襟翼是安装在机翼 后缘附近的翼面,是后缘的一部分。襟翼可以绕轴向后下方偏转,从而增大机翼的弯度,提高机翼的升力 。襟翼的类型有很多,如简单襟翼、开缝襟翼、多缝襟翼、吹气襟翼等等。  飞机的翼前缝条主要在飞机起飞及降落时,增加阻力及升力,是经由滑轨的前推及收回产生作用。  前缘襟翼:后缘襟翼都位于机翼的后缘,如果把它的位置移到机翼的前缘,就变成了前缘襟翼。前缘襟翼也可以看作是可偏转的前缘。在大迎角下,它向下偏转,使前缘与来流之间的角度减小,气流沿上翼面的流动比较光滑,避免发生局部气流分离,同时也可增大翼型的弯度。[编辑本段 ] 前缘襟翼  前缘襟翼与后缘襟翼配合使用可进一步提高增升效果。一般的后缘襟翼有一个缺点,就是当它向下偏转时,虽然能够增大上翼面气流的流速,从而增大升力系数,但同时也使得机翼前缘处气流的局部迎角增大,当飞机以大迎角飞行时,容易导致机翼前缘上部发生局部的气流分离,使飞机的性能变坏。如果此时采用前缘襟翼,不但可以消除机翼前缘上部的局部气流分离,改善后缘襟翼的增升效果,而且其本身也具有增升作用。  克鲁格襟翼:与前缘襟翼作用相同的还有一种克鲁格(Krueger)襟翼。它一般位于机翼前缘根部,靠作动筒收放。打开时,伸向机翼下前方,既增大机翼面[编辑本段 ] 开缝襟翼  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设计师汉德莱•佩奇和德国空气动力学家拉赫曼发明了开缝襟翼。它是一条或几条附着在机翼后缘的可动翼片,平时与机翼合为一体,飞机起飞或着陆时放下。襟翼片能够增加机翼的面积,改变机翼弯度,同时还会形成一条或几条缝隙。增加面积可以提高升力,形成缝隙可使下表面的气流经缝隙流向上表面,使上表面的气流速度提高,可较大范围保持层流,也可使升力增加,并能减少失速现象的发生。开缝襟翼是襟翼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它也可以装在飞机前缘上,通常都是一条。目前大型飞机特别是客机都安装了双缝襟翼,可提高升力系数85%~95%,效果十分显著。  还有两种襟翼也很常见,一种是富勒襟翼,一种是克鲁格襟翼。[编辑本段 ] 富勒襟翼  是在机翼后缘安装的活动翼面,平时紧贴在机翼下表面上。使用时,襟翼沿下翼面安装的滑轨后退,同时下偏。使用富勒襟翼可以增加翼剖面的弯度,同时能大大增加机翼面积,增升效果非常明显,升力系数可提高85%~95%,个别大面积富勒襟翼的升力系数可提高110%~140%。这种襟翼结构较复杂,多在大、中型飞机上采用,可大大改善起降性能。[编辑本段 ] 克鲁格襟翼  位于机翼前缘。它的外形相当于机翼前缘的一部分。使用时利用液压作动筒将克鲁格襟翼向前下方伸出,既改变了翼型,也增加了翼面积,增升效果也比较好。[编辑本段 ] 飞机襟翼在发展中  襟翼的发展并没有完结。上面介绍的襟翼装置发展比较成熟,还有一类襟翼概念提出的也很早,但直到现在仍不完善,这就是喷气襟翼 。它的设计方案很多,基本思想都是通过从发动机或高压气瓶引出气体,吸向机翼或襟翼表面,达到增加升力、推迟分离、降低阻力、改善失速特性的目的。由于喷气襟翼十分复杂,目前只有个别飞机,如“鹞”式垂直起降飞机和F-4、米格-21轻型战斗机使用了喷气襟翼。其试验工作仍在进行之中--百度百科。

楼主:
晕…还是不明白

能不能简单点

网友:
令机翼变得更加弯曲,这样飞机可以飞得更慢。但是放下襟翼会令飞行阻力增加很多,所以只在低速飞行的时候使用。如果本身就是很慢的飞机就用不着装襟翼啦。

网友:
1. 翼尖小翼
2. 低速副翼
3. 高速副翼
4. 襟翼滑轨整流罩
5. 前缘襟翼-克鲁格襟翼
6. 前缘缝翼
7. 内侧襟翼
8. 外侧襟翼
9. 扰流板
10. 扰流板-减速板
原文来自: 中 国杂学网(www.zaxue.com) 详细地址:http://www.zaxue.com/article/4/47/2009/2009021633136.html

网友:
模型里,大飞机降落时,减速用的,为了可以缩短跑道

网友:
当然,真飞机时有更多用处吧,,上面几位介绍得非常详细了,,,

简单讲在玩模型的时候,常用到的还是降落减速

网友:
就是降落是降低速度的。

网友:
禁翼向上呢,,会是什么样

网友:
好,大家回贴回的好!

网友:
楼上的成了俱乐部管理员了啊。- -
FLAP就是提高升力的!

网友:
学问学问,边学边问。图文并茂的回帖效果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