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配油问题!!!

楼主(2010-01-11):
我的
发动机
用自配油的话主油针要收到1圈才能有高速,此时发动机烟还是很大,不担心过于贫油不敢再用。请教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是甲醇多了还是蓖麻油过多呢?我现在配的是8份甲醇加2份蓖麻油再加两份30%的成品油。请各位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楼主配油和我差不多,
我是先按4;1配比成A,再用30%的成品B,按A:B=1:1配比,
这种油混合下来后一般都没有动过小油针,大油针感觉也没什么变化!

楼主:
楼上是用的工业甲醇还是分析纯????蓖麻油是分析纯还是工业的???谢谢

网友B:
为什么要自配和成品混合呢?有什么理论根据呢?

网友C:
自配油时甲醇纯度很关键,买到好甲醇,不加硝基甲烷发动机也有力,但目前假货很多,我买的假货连磨车都困难,一台os46机器连2Kg的拉力都没有。如果买到真货再加10%的硝基甲烷,46机达到3Kg的拉力。500cc/8元以上的真货多一些。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为何油针会收那么多才能稳住怠速。另外,现在从排气口排出很多的蓖麻油。是不是蓖麻油份数过多啊?我们这边分析纯是10块500毫升 不知道到底是分析纯好点还是工业甲醇好

网友D:
蓖麻油是不参与燃烧的,不管你加入多少, 出来的也会是相应的量.

楼主:
蓖麻油不参与燃烧那么浓的烟是哪里出来的呢?

网友E:
但是蓖麻油(或合成润滑油)的品质,会影响烟的浓淡

网友D:
浓烟的形成和拉烟原理一样, 只不过蓖麻油效果不如拉烟油罢了.

网友F:
要是你们的甲醇买的是10元或8元500cc 用自配油就没有意义了。不经济了。还不如买成品油烧。蓖麻油我有啊 呵呵

网友G:
我自配的油里面有好多白色的悬浮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一次配油,还没玩过油机

网友B:
纯度99,99%工业甲醇应该是冬天3.50---4.00元/公斤,夏天2.8---3.00元/公斤.篦麻油13--18元/公斤.

网友H:
楼上说的是公升吧?

网友I:
硝基甲烷大家是哪里买的啊?我是太原的,好像者东西不好搞,和成品油配是怎么个配法啊?小妹愚昧,没看懂

网友J(2010-06-10):
新人报到我呵呵呵 我成木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