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无奈,求助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0-01-11):
上次我发帖说:我用启动器启动,每起一下桨就掉一次。我看帖有的说是启动器和桨不在一条直线上,把桨扭掉了。但我用手起,也把桨转掉了。我把桨上的也很紧,想各位高人给想想是怎么回事。是富油么?我也搞不明白。

网友:
你的机子 我了解一点

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1。因为自配油用的润滑油是蓖麻油, 比例也比较大, 尤其是冬季,蓖麻油黏度会增大不少,每次飞完后,发动机里残存油中甲醇会很快挥发尽,只剩下单一蓖麻油,会导致发动机过紧。

2。过度富油会直接导致桨启动脱落。

不过你的问题应该主要是由第一个原因引起,所以启动前,可以先用点乙醇滴近发动机,把多余蓖麻油洗出。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塑料桨罩还是金属?

网友:
LZ是不是桨太厚,发动机的轴不够装,你把发动机上配的铝殿圈省略不用了啊,那样起动就一定会把桨转出来的。 现在的产品真是不够人性化,专给使用者带来麻烦,如果发动机的轴再长5毫米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网友:
用带自锁紧功能的螺母试试

网友:
燃烧室里积存了油!!!不管是燃油还是篦麻油,都是不可压缩的!活塞就会被顶住转不过上死点浆就会被拧下。倒装发动机极易出现此现象。并极易烧毁火头!

楼主:
多谢崔老师指点,我用的是塑料的。但是我也可以拨过上死点。

楼主:
听说崔老师买了一架3米的机机

网友:
呵呵, 没有那么大, 2.45米的J-3

网友A:
塑料的就不靠谱

你用铝合金看看,塑料的你拧的紧了怕裂,拧的的松就会开。还是拧的松了。如果你的启动机扭力不是太小的话不要开着启动机往桨罩上兑(堆。。。对)那样容易拧开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铝合金看看,塑料的你拧的紧了怕裂,拧的的松就会开。还是拧的松了。如果你的启动机扭力不是太小的话不要开着启动机往桨罩上兑(堆。。。对)那样容易拧开罩子。

不要开着启动机往桨罩上垖,这话对!先垖住在开电门,再不行就是你的启动器转速太快了,不是专用的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