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10-01-11):
请教问题
摩托上的12V
电机
能在雕刻机上用吗?

网友A:
那东西电流很大吧,稍长时间工作估计能着火!

网友B:
这种电机一般用的是铜套轴承,不适合长期高速运行。

网友C:
没错,我拆过,12伏的电源,电流几十安培,转速飞快

网友D:
不可以。启动电机设计是短时工作的。不能长时间运行。

网友E:
 用那电机,想好了哦,没有几十a的电源和10平方线径的铜线千万别接啊,否则结果很可怕。
以前我有辆400cc,力量大到挂着1档带着两人都能跑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