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的问题

楼主(2010-01-11):
我想买个遥控来玩船,什么遥控好。我一定要枪控。请大家指教下!价钱800左右

网友A:
LZ啊!你要问问题都发在一个贴子里不就好了?
这样发帖你不累啊!船不需要很好的控,800多你好奢侈!
我用的是淘宝里卖280的枪控,是2.4G的有人说用在船上会失控,但是目前我没有失控过,2.4G不怕和别人串控,也不需要拉出很长的天线多好!

楼主:
你发那个淘宝连接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啊!你要问问题都发在一个贴子里不就好了?
这样发帖你不累啊!船不需要很好的控,800多你好奢侈!
我用的是淘宝里卖280的枪控,是2.4G的有人说用在船上会失控,但是目前我没有失控过,2.4G不怕和别人串控 ...

赞同,虽然俺用固定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