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7.4V 2S锂电是否可以直接做接收机舵机电源?

楼主(2010-01-11):
请教大家用7.4V 2S锂电是否可以直接做接收机
舵机
电源?

网友A:
不行,一定要接上UBEC降压才行!

网友B:
高了 油机用A123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
接上个闲置18A电调

网友D:
俺是用30A的好赢电调,接3S 1900mah,作为RF136 接收机的接收电,飞了20多个起落,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E:
楼主去买一个XXD 50安电调,把UBEC剪下来接上电池就很好用了。不说2S,你有3S的电池用那个可以飞你几天不冲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