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泡沫,EPP的为什么就这么贵

楼主(2010-01-11):
最近玩 KT 的 CLIK 飞机总觉得动作太飘了,一炸基本上也就炸的差不多了。

所以就想买个有翼型有机身的 EPP机,但EPP飞机为什么那么贵呢?一个很漂亮的 Extra330泡沫像真机也才 80 啊,EPP同样是泡沫,看市场上EPP板的价格也和KT差不多,为啥切成飞机就这么贵呢?

网友A:
不一样的东西,EPP耐摔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东西,EPP耐摔的多

耐摔只是对于飞机而言,对于制造成本和难度而言,EPP 和普通KT板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不知道 生产劳动价值高吧

网友B:
kt损耗比较大,容易销售,销售量大,成本降低,所以便宜
epp损耗小,不容易销售,卖不出去,成本升高,所以贵

其实生产过程差不多,但销售量区别很大

网友C:
有道理

引用 网友B:
kt损耗比较大,容易销售,销售量大,成本降低,所以便宜
epp损耗小,不容易销售,卖不出去,成功升高,所以贵
其实生产过程差不多,但销售量区别很大

曾经听说有家电器生产商生产的冰箱等电器质量非常好寿命长,结果破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听说有家电器生产商生产的冰箱等电器质量非常好寿命长,结果破产了......

说的太悬了吧,现在有几个把冰箱用坏了不能修了才换的?再说质量差寿命短的厂家能发财不破产?质量好会才有市场的

网友:
楼上的,不是现在。记得是1950年代

网友:
楼上的错了。
EPP和EPO是很好的保温材料,但价格比泡沫贵的多,不能和KT比。
EPP软、有弹性,耐摔性更好,因为软做飞机的话需要一些碳条辅助。
EPO偏硬、弹性稍差,遇到重击回弹能力有限,容易形成永久变形,摔机容易裂
EPO要便宜。EPO是EPP的替代产品,更沉一些。

网友:
同样是木头,咋轻木就比杉木贵呢,哈哈

网友:
为什么天地飞9通  比 FUTABAFF9便宜那么多   没有为什么的

网友D:
楼主,我以卖家身份跟您说吧,EPP,EPO等可以产是泡沫,但却有别于泡沫,至于复杂的问题你去百度就知道,但至于价格高的原因主要有两种,1是EPP的生产工艺与生产过程比泡沫,KT等要复杂得很多,2是市场还未有完全打开,由于EPP板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其它的发泡材料,但生产成本较高,并没有多少企业愿意这种材料进行应用。一般都应用于比较贵的产品方面,比如硬盘包装等。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可以加我淘宝旺旺聊:fangwjj

网友:
EPP机是高,但比起你用KT做,摔坏的KT钱与时间,还远不止一架耐炸耐摔的EPP机呢,除非,你是以DIY制作为主,飞飞机为辅就另当别论了,呵呵。

网友:
同样是车,奥拓比奥迪便宜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以卖家身份跟您说吧,EPP,EPO等可以产是泡沫,但却有别于泡沫,至于复杂的问题你去百度就知道,但至于价格高的原因主要有两种,1是EPP的生产工艺与生产过程比泡沫,KT等要复杂得很多,2是市场还未有完全打开 ...

  你们应该引导市场设计生产处更好、更多的EPP飞机,这样对普及航模活动会有多大的帮助啊!大家都玩epp,这样成本就会大幅下降,价格也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以卖家身份跟您说吧,EPP,EPO等可以产是泡沫,但却有别于泡沫,至于复杂的问题你去百度就知道,但至于价格高的原因主要有两种,1是EPP的生产工艺与生产过程比泡沫,KT等要复杂得很多,2是市场还未有完全打开 ...

淘宝一下EPP板和KT板的价格差不了多少,事实上就算是两倍三倍相对于飞机来说也还是很便宜的。莫非是EPP飞机在制作上更复杂。我准备买一个北西的,然后自己买EPP板照葫芦画瓢仿制一个看看。

网友:
EPP飞机会不会容易飞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