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航模接收联接到三通玩具接收上

楼主(2010-01-11):
我有个设想,就是用模型的控和接收,飞玩具模型,玩具用的是有刷
电机
,接收是四合一的,能不能把像西安六通的接收与玩具的接收用线怎么样联起来,不就能用航模用的比例控来飞玩具机了吗?有高手知道吗?谢谢!

网友A:
想法 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 3通道就是 3通道 接了 9通道的 接收 它依然是 3通道!!
直接用 LAMA 的 4合一代替 三通道机器的 4合一 的 主轴输出 两个 电机
然后 尾巴的 电机用一个 双向电调来控制 或者用一个 舵机来该
不过感觉还是 没什么好的 !! 就是 陀螺感觉比 3通道的 陀螺稳定 我 实验过!

楼主:
有详细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