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飞速达540无刷电机3650-6T KV5900+星穹100A车用电调

楼主(2010-01-11):
请问大大们,飞速达540无刷
电机
3650-6T KV5900+星穹100A车用电调能用在86cm的电O上做动力嘛?急,会不会烧啊

网友A:
换吧 会烧

网友B:
KV值太高了!要换KV值低的在2000左右的,你还是86CM的O艇阻力会很大!

网友C:
2S2P锂聚合加430桨试一试吧,船太大了点,仅供参考

网友B:
用430 2S的电池,这船的速度

网友B:
在高的电池又不好用,没买的话马上换个,不然你这配置只好用在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