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首航,问题多多

楼主(2010-01-11):
各位老鸟
小弟刚入门。入手YT450sport 正在训练悬停阶段。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高手:
对于新手飞悬停 来说 训练架 安装会不会 有利于飞行。
飞了几次 觉得 训练架是一个累赘 ,但是 没有他 又怕炸机。
请各位高手 指点 我要不要用训练架

网友A:
只要碳纤管,不要球就好了

网友B:
看个人而言

网友C:
我当初装了训练架,觉得更不好飞。因为训练架很容易装得不好导致抖动,使得飞机重心乱偏~

网友D:
连到有点技术就可以不要了

楼主:
有 同感,
安装了 训练架之后 只要一开锁舵开关 飞机就开始不停的 抖动 而且越来越厉害 不好控制
只有把 尾舵 设置成 不锁定

网友E:
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