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35X电调发病,请诊断!

楼主(2010-01-11):
晚上飞行看不清撞墙了,意想不到的是装在机身里面的电调居然坏了,现在的症状是上电后接收机(AR6200)和陀螺(GP750)灯频闪,不能到正常的待机状态,接收机是像对频时的那种闪,但是频率低些;陀螺是初始化时候那样全部的灯都在闪,发射机无法控制
舵机
。
电机
唱歌。
这应该是里面集成的BEC有问题了吧,修理机器的时候发现一个舵机挂了,应该是舵机的电机挂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东西引起的电调问题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了,记录下来供大家参考,当然希望别用上才好~~~
是一个DS410M挂了,电机还是电路不确定,就是它导致接收机异常的,换掉一切OK,电调没坏!

网友A:
自问自答..厉害...

网友B:
虚惊一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