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的极菜的问题,平口钳口和横着那个轴平行怎么检测?

楼主(2010-01-11):
刚买的铣床,问题如下:
谢谢各位大侠先
1、平口钳口如何和横轴平行,我不知道是不是叫X轴啊,这样一转那个轮就能铣出横槽,现在我上歪了,铣出来是歪的。
2、这个X1的铣床好像只能最大夹住10mm的铣刀,我能买个什么三爪卡盘吗?如果买了怎么装?在底下那个台子上怎么装车刀呢,还需要什么?
3、我想铣出一个斜面来,怎么加工?有铣斜面的铣刀吗?还是买那个400多块的可以转的平口钳?

楼主:
还有,加工铝的时候抖怎么办?不加工的时候看着主轴好像也有点抖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加工铝的时候抖怎么办?不加工的时候看着主轴好像也有点抖怎么办?

X1是用来铣塑料的你用它铣铝有点难为它

楼主:
不是吧,小是小点,也能铣铝吧,那么软的东西

楼主:
上边的问题有人回答吗?熟练的同志帮忙啊

网友:
精确的用百分表打打,一般要求的、快速的用宽座角尺靠铣台后边做基准就行。
主轴有点抖可能是钻夹质量不好,换个铣夹吧,X1是MT2的柄。
铣铝最好用铣铝刀,要么用两刃刀也可以,小铣床最好用直径小一点的铣刀,如6mm。
铣斜面用可倾平口钳。

网友:
用磁力表座夹百分表。表头顶在钳子死的面走刀
铣铝转速要快。铝粘。
小三爪卡盘带法兰盘大铣床能装,小床不知道。
铣斜面先画线,斜着夹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