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飞的太爆,原装电调老保护,想升级电调,各位给个建议呢

楼主(2010-01-11):
如题,天气太冷,感觉电池电放不出来,一旦暴力3D瞬间电压降的很快,亚拓电调的保护只有高电压保护和中电压保护两档,这样保护了电池不保护机器,造成摔机。想换个能自由设置保护电压的电调,请大家推荐下呢。
PS:不是电池问题,我手里都是新电池,C数也不错,就是暴力3D时候天气太冷电池放电受影响很大啊。飞到3.8V就保护了,靠。

网友:
好的当然是凤凰、蝎子这些啦,但好盈刚升级上市的铂金版似乎不错,看它说明书上保护截止电压有四档:高、中、低、用户设定,应该能满足LZ要求。我也在关注这款,有用过的兄弟说说?

网友A:
450pro原装电调有三种保护模式,分别有两档限制、切断动力

分别是:
1、3.2,2.9
2、2.9,2.6
3、2.6,2.3

不晓得你的温度是多少?为什么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B:
先暖下电池再飞

网友:
冬天别飞了,让飞机冬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pro原装电调有三种保护模式,分别有两档限制、切断动力

分别是:
1、3.2,2.9
2、2.9,2.6
3、2.6,2.3

不晓得你的温度是多少?为什么不是电池问题?

气温零下一度,肯定不是电池的问题。
你说亚拓的电调有三种保护模式?说明书上只有高电压保护和低电压保护两种吧,也就是叫一声和叫两声,第三声怎么跳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暖下电池再飞

好主意!!!

网友C:
多准备几块电池

设置保护的电压越低,电池寿命越短,很简单,很明了.

网友:
很难想象有多暴,来点视频吧,呵呵

网友:
看米买货

网友D:
出发前将电池与暖水袋一起放在保温袋内,飞行时取一颗电池其余继续保温,这样电池出力基本不受气温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准备几块电池

设置保护的电压越低,电池寿命越短,很简单,很明了.

不是这个意思,是气温太低导致电池电量瞬间放不出来,比如一块充满的新电池,才起飞刚翻过来就电调保护了,立马摔机,结果下来一测,单片还有4.15V,然后再接上,在地上慢慢“怠速”一会儿再上去,等电池热了马上杠杠的。
还是电调保护过高,跟过放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发前将电池与暖水袋一起放在保温袋内,飞行时取一颗电池其余继续保温,这样电池出力基本不受气温影响。

好方法,多谢了。

网友:
温度对电池有这么大的影响啊

网友E:
冬天不容易电调保护才对啊,电机电调下来都是微温才对

网友F:
不应该呀!夏天我还能连续飞10几块电不间断。
提供点数据供你参考
2250 30c 3D 4分钟 电压 3.75(一个动作自旋翻,别的动作没有)
电调保护要设成低电压保护。

网友:
齿轮间隙对飞行时间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冬天不容易电调保护才对啊,电机电调下来都是微温才对

可能误解我的意思啦,你讲的是电调温度过高的保护,我讲的是电池电压过低的保护,两件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应该呀!夏天我还能连续飞10几块电不间断。
提供点数据供你参考
2250 30c 3D 4分钟 电压 3.75(一个动作自旋翻,别的动作没有)
电调保护要设成低电压保护。

亚拓电调的恶心之处就在于无法设成低电压保护,只有中高两档。

网友:
有低电压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