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问题,关于GPS之类的,飞机找回.

楼主(2010-01-11):
我飞固定翼一搞就飞不见了,我想在固定翼上装一个GPS定位的啥玩意,飞不见了,只要电源还在.直接打开电脑就能显示出飞机的位置,请问各位大虾,我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需要些什么?价格如何?怎么做?

楼主:
没有人帮忙看看吗?

网友:
你搞这个GPS定位,比你飞机贵,值得吗?

网友:
有相关的帖子的!不过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价格很高比你的飞机要贵一倍!!

你加上FPV吧丢了至少自己还在什么地方丢的`

网友:
装个汽车防盗的gps就行了

网友:
没多少用。定位达不到米级,只能定出一个大致方位。还不如留点钱装个报警器。那个很便宜的。

网友:
搞个报警器,真的是有效的办法!!

网友:
装GPS要买GPS模块的

网友:
不贵吧? 便宜的GPS 不到100,全部150应该够了。

网友:
GPS**外挂51DT,实时显示定位精度可以达到3-5米支持断点显示及轨迹回放。价格大概是600左右

网友:
楼上的是需要GSM手机卡加网络平台支持才能有轨迹的.我买了500左右的,不用网络平台支持,通过GSM手机卡信息发回坐标地址,然后通过电脑能比较准确的查出位置,误差就大概10米那样.

有400多的.其实都是一样的芯片和软件而已.

网友:
GPS定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