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重新 编辑了一下请各位老大赐教

楼主(2010-01-11):
诚心向各位老大求教,我准备装离合器帽里的来令片,就是不清楚离合器甩块与装好来令片的离合器帽之间的间隙应该是多少为好呢?先谢谢各位老大 .......... 离合器甩块直径27mm 离合器帽与甩块接触面直径30mm 来令片厚度1mm 来令片装好后与甩块接触面之间有0.5mm的间隙,这样对吗。。。。。。谢谢。。。。。

楼主:
没有人赐教吗?

网友A:
一般来说新装的来令片,即使是原装的也会偏紧。你需要一边打磨一边装入甩块慢慢试,直到甩块和来令片没有任何摩擦便可以了。

网友B:
看样子装油直确实比电直难度要高很多嘛
多了个发动机的装配。不过应该好玩。我喜欢

楼主:
谢谢 gary上将明白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