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机,前后飞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01-11):
三通机,只靠尾巴实现俯仰,但尾巴的升降力传导到主轴后,经过陀螺效应,应该是作用到侧翼方向才对。为什么会实现前进与后退飞行呢?

希望同学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三通机的尾旋翼作用力是上下的,尾巴翘起,重心向前,就向前飞咯。尾巴压下,重心向后,就向后飞咯

三通机都是共轴双桨的,没有陀螺效应

网友:
呵呵~  看清它那个尾桨的方向~ 不是跟250 450 一样是向右的~ 它的奖是面向上的~  通过正反转 不就可以前后了~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解答!
那么,顺时针的旋翼往右倾,逆时针的旋翼往左倾,两个差不多抵消了。向前倾的力,是到怎样的程度后才能形成呢?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 3通道的 主双桨  尾螺旋桨LAMA 飞机

其实飞机 向前飞行的东西 应该来源于主螺旋桨的升力的一个分力

一般人认为 把尾螺旋桨 垂直安装与机尾 这样就可以 得到一个象 固定翼一样的向前飞行的 状态!! 但是由于 尾螺旋桨 的反作用力反扭力 会使直机(毕竟直机没有那么宽大的机翼)产生一个 侧翻的里 而这个力是没有其他的力量来中和掉的!!

于是把尾巴的螺旋桨 垂直地面安装 这样他的反作用 也就是反扭会被主桨中和掉!
那飞机怎么向前产生推力呢
飞机的平衡是在 主轴为轴心的一个平衡杠杆  主轴的正下方相当于一个支点 机头到支点有一个力矩  机尾到支点也有一个力矩,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机尾到支点的力臂比较长 这样就在机尾处施加一个很小的力就可以使飞机沿指点转动!! 这样尾螺旋桨产生的 推力或者是拉力 就足以使 飞机的姿态呈现一个向前或者向后的倾斜姿态!

当飞机出现倾斜之后 主螺旋桨主轴会跟着倾斜 这时候主螺旋桨的拉力 就不再是垂直向上!!会根据向前或向后的倾角而产生相应的 向前或向后的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升机向前飞行速度加快的时候 机头会更加向下!!

网友:
我有过一个3通的双桨共轴飞机,不过基本上尾电机没力量,导致前进后退根本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