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快速翻转时,有颤抖现象,何解?

楼主(2010-01-11):
飞机在翻时,特别是用升降舵快速翻筋斗,大桨盘和机身似乎在颤抖,就像什么部件松了似的。没有视频里的稳定而匀速的感觉。

会是哪里的原因?木桨换碳?

网友A:
如果调机正常,动力改善,会减轻这个问题。换碳桨也是增强动力,改善了动力的响应。

网友B:
是不是超出螺距极限,倾斜盘组件和机身干涉?

网友:
难道主轴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超出螺距极限,倾斜盘组件和机身干涉?

谢谢!昨晚调双桨时,托在手里打斜盘,确实发现四个斜角处有干涉,震动。晚上会仔细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调机正常,动力改善,会减轻这个问题。换碳桨也是增强动力,改善了动力的响应。

我也怀疑桨的硬度不足。现手头没碳桨,过些日子再换上看。

网友:
掉转速也有可能出现鎻尾不理想的现象。

网友C:
se 和V2的旋翼头就是这样,在斜盘极限角度,上混控摇臂,日字杆的球头扣会碰到日字框和大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 和V2的旋翼头就是这样,在斜盘极限角度,上混控摇臂,日字杆的球头扣会碰到日字框和大桨夹.

谢谢帅呆版主的提示,晚上我回去会好好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