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在客厅里翻3D的超小电直?

楼主(2010-01-11):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小型机,能在室内玩3D的?

如果没有,室内单桨4通有哪些好推荐的?好飞、换配件成本低的。

网友:
你应该问有没有能室内飞3D的高手.
建议还是飞华克尔的CB100或九鹰的SOLO 2吧.这2个都是很好飞4通的单桨!

网友:
华科尔的4g6

网友:
现在能倒飞的超小电直 好像只有 华科尔的4g6  不过一个新的好像要1200多...  就是太贵了...

网友:
我估计也就4G6了   solopro 和 CB100都是4通 不好翻吧~~!

网友:
华科尔的4G3、4G6都是能在室内3D的小电直,但是它们所指的室内是学校教室那么大的空间,除非你的客厅有那么大,或者技术很高,否则还是不适合。

网友:
前几天不是还有模友发了EP200在车库3D的片子么。同意以上意见;不是看飞机而是看人啦,安全点就飞飞航线选择会多些了 冬天真是难捱

网友A:
如果你家是复式的话,还有一个大厅,还有良好的操控技术,亚托700都可以在家飞

网友:
ls太夸张了

网友B:
撞坏鱼缸电视机的话.预计老婆会剪我jj.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家里飞3D有点怕怕

网友:
不敢飞 拆房子差不多

网友:
得看看你家客厅有多大!

网友:
家里飞3D,如果水平很好了,那家里装修也不会差.那就会担心家里的东东西西被飞机打到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家是复式的话,还有一个大厅,还有良好的操控技术,亚托700都可以在家飞
是啊 就怕楼主没那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就怕楼主没那技术

跑题了,严肃点!

网友:
 应该问的是,等楼主练好室内3D后,客厅内的各样装修已经重新搞了几遍。

网友:
估计楼主现在正在3D较劲的时候,就像刚会悬停那会,恨不得搂着JJ睡觉,可以理解 我没说错吧。可惜莫斯科冰天雪地,气候急人,所以想在家翻。不知你们住的公寓有无地下车库?或是小区有无会所?实在不行就只好小4通练航线了,这个家里没问题,而且没有什么杀伤力的,家人也能容忍 几十g的机子全套比你的山寨450便宜多了。

网友:
华的不好

网友:
室内3D EP200比较合适吧  什么动作都能做  只是看你敢不敢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撞坏鱼缸电视机的话.预计老婆会剪我jj.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哪个JJ

网友:
ep200  谁然很小了但是 在家飞还是打  其实有点点很重要 就是在家飞 怕打到东西  200这样的飞机 要是打到东西还是很严重的  6通里面 也只有 最小的4g6 打到东西 问题不是很严重,一般不会破坏 家具。

网友:
去看看冰人在客厅飞250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