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一天对头悬停,对尾又不行了

楼主(2010-01-11):
模拟器
上对头可以悬停了,对尾本来很稳的,现在也不行了,炸了无数,还好是模拟,要上真机的话
头好晕。难道是方法不对?

网友A:
再练吧,还不熟练,所以有时会分不清,到你学会就会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B:
太神奇了,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
LS说的对,应该是对尾没过关

网友A:
因为我刚开始也是这样

网友C:
这估计你是对尾 练得还没有如火澄清 你是快速学会对尾 马上练对头 所以条件反射并没有出来

网友D:
有办法的,尾舵微调设一点小偏移,然后推到一定高度,开始扔掉油门和尾舵,光靠十字盘来控制悬停。这个能不炸了,对头对尾都没问题了。

网友E:
我练对尾用真机练了2个月,估计到死都忘不了了